[求助] 请问,能否通过string找到类成员

楼主(2020-07-14):
class A

int my_via;

现在我只有"my_via"这个string,能否实现

A.my_via =...

楼主:
就是说想通过A."my_via" 给这个成员赋值

网友A: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UVM的field宏,在component的build phase中可以找到参考,或者直接阅读uvm_field_int这些宏的相关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UVM的field宏,在component的build phase中可以找到参考,或者直接阅读uvm_field_int这些 ...

谢谢回复,不过感觉还不是很明白。。能否详细说下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过感觉还不是很明白。。能否详细说下思路

可以参考使用uvm_object中提供的set_int_local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使用uvm_object中提供的set_int_local来处理

可以了,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使用uvm_object中提供的set_int_local来处理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多谢啦

uvm_config_db(int)::get(null,"a[0]","bbb") 可以get到
但是用变量传进去就不行,比如
string m="a[0]";
string n="bbb";
uvm_config_db(int)::get(null,m,n)
这样就get不到。 请问,这样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