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启动为什么建立不起来,运放没有有效工作

楼主(2020-07-14):
求助:
请问下为什么这个带隙电路启动建立不起来?
1,如图所示,红圈1,启动被拉低后,保持在0.4V左右,明显不对;红圈2,差分输入对的电压被冲到1.8V附近了,
2,电路的相位裕度已经足够了;为什么运放还是不工作?

网友A:
运放在在这个输入电压范围区间的差分增益不够,所以纠错性能不够,导致环路进入简并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在在这个输入电压范围区间的差分增益不够,所以纠错性能不够,导致环路进入简并态吧。 ...

要怎么解决呢?或者这个启动电路该怎么做呢?

网友A:
1)扩大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使得在这个区域的差分放大能力不至于下降得很离谱,保证一定的纠错能力。所以这和输入级的偏置设置有关,自己做点功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在关键节点进入简并态的地方增加一些电压钳位之类的机制,避免该节点进入简并态。
3)看看环路带宽是不是对启动性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有,加大一点一下单位增益带宽试一下。
4)彻底消除启动的问题,最好跑一下Monte-Carlo仿真,把各种工艺浮动考虑进去,看看是不是启动没问题。
5)这些都是我瞎猜的,自己看清楚点,或许会发现其他的问题。

网友B:
1. 启动电路哪个节点被拉到了0.4V?
2. 差分输入哪个节点被拉到了1.8V?

若M153 Drain 被拉低到0.4V,而M211 Gate 保持为高电平, 则VBN为低, 系统无电流,所以你的差分输入对Source 端会被拉到VDD。
简单的尝试, 你可以短接M228 Source & Dra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启动电路哪个节点被拉到了0.4V?
2. 差分输入哪个节点被拉到了1.8V?

对的,是M153的D被拉到0.4V了,你说的这个方法用过了,我对M211(PMOS共源共栅管)也做了下拉启动,效果一样,,电路依旧无法建立;若是断开他的同相输入端,加入
一个参考信号进去,电路就可以建立起来。。。。我还得再想想。
  非常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是M153的D被拉到0.4V了,你说的这个方法用过了,我对M211(PMOS共源共栅管)也做了下拉启动,效果 ...

可否提供一个完整的电路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扩大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使得在这个区域的差分放大能力不至于下降得很离谱,保证一定的纠错能力。 ...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思路,我在分析看看。

网友:
pmos共栅级偏置也启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