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极工艺大电流NPN管共岛问题。

楼主(2020-07-14):
请教下大家,双级工艺大电流NPN管可以共岛画么?会同时打开的两个NPN管。

网友(2020-09-02):
具体还要看电路的信号怎么接吧  如果是并联可以  不是的  是不是会有问题  集电极有软连的可能  NWELL都是接到NBL

网友:
你说下这些管子会进入饱和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