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PLL的电荷泵电流Icp是怎么量的?

楼主(2020-07-14):
锁相环稳定后测得的Up开关的电流,可以作为Icp吗?

网友A:
tran仿真啊,点击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仿真啊,点击端口

那个波形图就是tran仿真的开关处的电流,我是用的hspice仿真的PLL整体,没有单独拿出电荷泵来测(主要不知道给啥信号。。)

网友A:
CP的开关控制就是由PFD控制的,仿真整体不用加信号,单独仿真的话就是加两个开关信号,看你的电路是多个支路充放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的开关控制就是由PFD控制的,仿真整体不用加信号,单独仿真的话就是加两个开关信号,看你的电路是多个支 ...

输出支路是一条,另一条是通过单位增益运放连接的,保持电位一致的减少电荷分流的。上边的是控制电流大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