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cadence617启动时出错,如何解决?。cdsinit文件是614下的文件,如何更改hiEnqueueCmd () 命令怎...

楼主(2020-07-14):
10资产
// Calibre error: Environment variable MGC_HOME is not set. Calibre Skill Interface not loaded
Waring hiisubeventshell: cannot display dialog before initialization is complete。It is likely that a command in your .cdsinit file is attempting to display a blocking dialog.Please use hiEnqueueCmd () to put the command that displays the dialog into the command queue ande it will be executed once initialization has completed.

网友A:
第一种情况是你的Cadence启动脚本.cdsinit中调用了Mentor Calibre的SKILL程序,需要在Linux环境中设置变量 MGC_HOME指向你的Mentor Calibre装载路径。比如 setenv MGC_HOME <YOUR_PATH_TO_CALIBRE> 或者 export MGC_HOME=<YOUR_PATH_TO_CALIBRE>

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的Cadence 装载路径里面有启动自动调用的脚本,比如在$CDS_INST_DIR/tools/dfII/local/中的.cdsinit 文件中调用了同样的Mentor Calibre 的SKILL程序。处理方法一样,设置 MGC_HOME环境变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情况是你的Cadence启动脚本.cdsinit中调用了Mentor Calibre的SKILL程序,需要在Linux环境中设置变量  ...

是在.cdsinit中更改变量吗?还是哪里更改,具体操作?

网友:
环境变量当然是在你的Shell运行的启动配置文件里面设置。如果你用的是bash Shell,那么就在你的 $HOME/.bashrc文件里面,如果你用的是csh, 就是$HOME/.cshrc,以此类推。

网友(2022-09-23):
挖到坟一座,请问墓主人,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