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 中hvt,lvt, rvt 的库怎么指定

楼主(2020-07-14):
如题, 在DC 中用什么命令能指定某个block 用 lvt, rvt 还是hvt 的库

LVT:低阈值 这种库的漏电流较大,但是延迟较小
SVT:标准阈值 居于两者中间
HVT:高阈值 这种库的漏电流小,但是延迟大

网友A:
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

网友(2021-05-10):
引用 网友A:
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

赞一个

网友(2022-02-18):
谢谢,同问。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