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lvs生成 spi文件进行LVS验证

楼主(2020-07-14):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1、LEF中的电源地的名称叫 VCC3I GND3I,所以在做encounter时,global net connect 的pin、tiehi(tielo)、net都是连到VCC3I GND3I
2、标准单元库中的spi文件里的电源地的名称是 VCC3V! GND!
3、现在通过PR综合出来的网表 signal.v 用了saveNetlist -includePowerGround 包含了PG,用v2lvs命令将signal.v 转成signal.spi 做LVS验证
所遇问题:
       我的版图所用电源地的名称是VCC3V! GND!,我在生成的signal.spi中定义全局电源,不论是定义VCC3V 还是VCC3I LVS验证都报错???

求助!!!!!!!!

网友A:
lvs里面大小写区分打开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里面大小写区分打开了没有

打开了的

网友B:
Maybe you need add this on spice title.

*.GLOBAL VCC3I GND3I:G
*.bipolar
*.LDD
*.capval
*.resval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ybe you need add this on spice title.

*.GLOBAL VCC3I GND3I:G

s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里面大小写区分打开了没有

  我觉得问题是出在生成的spi文件上对这几个电源的定义 ,但是我都试了 还是没解决

网友:
你应该把所对应的电源地连好,PR工具(ICC)里derive_pg_connect,对应相关连接,确保正确!

网友:
global会导致所有连线都按照相同名字连接,版图用的global,netlist里面不是global,导致对应不上

网友:
*.GLOBAL VCC3I冒號P GND3I:G
                        -------          ---- >> 重要,要加冒號P和冒號G(POWER & GRAND)

网友(2022-01-30):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问题是出在生成的spi文件上对这几个电源的定义 ,但是我都试了 还是没解决
...

我也是,你最后怎么解决的,感觉在对比nmos和pmos的连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