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采用classAB 的输出结构,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2020-07-14):
运放输出级采用classAB输出级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A:
使用较小的静态偏置电流就可以实现很大的动态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较小的静态偏置电流就可以实现很大的动态输出电流

比如,静态下5uA的电流,通过浮空电压源控制PNMOS的gate电压同时升高或降低,从而实现吸入或者输出大的电流?是这样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