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的P1dB仿真问题

楼主(2020-07-14):
设计的级联共栅级LNA电压增益是16dB。由于片内LNA和Mixer直连,所以输出没有做匹配,所以只考虑了电压增益。仿真的P1dB是-8dB左右。但是发现仿真出来的输出功率dB差和输入功率dB差约-35dB。我理解是输出没有做匹配导致的功率增益不等于电压增益。请教下大佬们,这个理解正确吗?那么,那么这个值怎么修正掉呢?有没有什么公式换算看起来更合理验证结果对错?同样道理,而且我发现三阶交调点大约是0.8dB,输出不匹配,功率增益不等于电压增益,这个纵轴功率怎么怎么换算起来分析这个结果对错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片内LNA和Mixer直接连接是不需要做阻抗匹配的。但是LNA的输出没匹配,功率增益不等于电压增益,看LNA的指标,仿真P1DB和IIP3这些也都是功率。这个怎么操作。我第一感觉是没什么影响。虽然增益不一致,但是以P1DB为例,也是纵轴输出功率衰减1dB的 对应的输入功率。

网友:
帮忙顶一下,希望有大佬能帮忙回答一下

楼主:
已经解决,直接不需要阻抗匹配时,想看性能,可以接VCVS加50Ωport去看

网友(2023-02-15):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直接不需要阻抗匹配时,想看性能,可以接VCVS加50Ωport去看

请教下这种方法应该怎么理解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直接不需要阻抗匹配时,想看性能,可以接VCVS加50Ωport去看

为什么可以不匹配啊,mixer是栅极输入吗,如果考虑栅极压电转换就是拿到电压即可,当时也存在疑惑如果考虑功率传输不是需要匹配吗。我当时是因为LNA结构原因而不能匹配。楼主能不能解答下疑惑,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