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时一次比一次慢

楼主(2020-07-14):
大家好,我最近在用虚拟机里的cadence617来跑整个系统的仿真,刚开始时还可以三个多小时跑一次,后来就快十个小时了,现在仿真时间更长。我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且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最近截止时间就要到了,想让仿真跑的更快点。

网友A:
虚拟机里面之前的仿真结果是不是没删除?硬盘空间小也会导致仿真时间长

网友:
保存数据太多?试试只保存需要的电流和电压,开启APS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里面之前的仿真结果是不是没删除?硬盘空间小也会导致仿真时间长

可以问一下在哪里删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问一下在哪里删除吗?

一般是在simulation的文件夹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问一下在哪里删除吗?

还有或者像3L说的,设置一下output中的save all,把输出保存改成select 下面的power要么none要么selected。

btw,还有一些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设置也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