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通过Cadence中的Eye Diagram眼图仿真可以看设计的PLL的时钟抖动吗?

楼主(2020-07-14):
本人设计了一个压控振荡器,输出频率1.016GHz,周期984.25ps。
在开环状态下进行Eye Diagram眼图仿真,取Eye Period=984ps,结果如下:
取Eye Period=984.1ps,结果如下:
取Eye Period=984.08ps,结果如下:
显然Eye Period取不同的值所显示出的“抖动”是不同的,而且好像并不是越靠近真实时钟周期“抖动”越小。
请问是怎么看时钟抖动的呢?所谓的抖动是随着Eye Period一直在变的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前两天我也问过,好像说不太一样的,到现在也没弄清楚怎么测。需要用pss+pnoise测出各个部分pnoise,然后在将测得pnoise通过传递函数计算出整个pll总的pnoise,jitter好像也是从这个得出来的。资料太多不知道看哪个有用了,同坐等。

网友:
取Eye Period=984.25ps

网友A:
你这是没搞清楚眼图的原理啊。。眼图周期都没选对,怎么看jitter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没搞清楚眼图的原理啊。。眼图周期都没选对,怎么看jitter呢

确实是新手,大佬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首先,不准确的讲,VCO的频率是无法精确测出来的,因为不是固定频率Fref * N这种形式;
VCO应该只能测出来period jitter& N cycle jitter,就是自己的输出trigger自己;
你的图应该是calculator里面的eye diagram叠出来的,那个是不准的,因为没有一个fixed 参考频率;
你可以从visualization&analysis XL界面(就是图形界面)点击measurement - eye diagram,然后右侧eye settings 选择Custom, 点击triggering,type选择external,threshold填写你的1/2 Power电压就行, signal就点击你的输出clock就行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2021-12-03):
eye period应该是你的频率周期,越准确越好。然后你在设置start time到stop time之间的差值应该为你频率周期的整数倍。通常取10000个周期。

网友(2022-03-10):
有相位积累,微弱的频差就会产生。所以仿真时间越久看到的眼图jitter就越大

网友D(2023-10-10):
这个这个眼图算出来的是什么Jitter呢?RMS Jitter还是PkP?

网友:
引用 网友C:
eye period应该是你的频率周期,越准确越好。然后你在设置start time到stop time之间的差值应该为你频率周 ...

clock period设置多少

网友:
插眼,后续思考一下

网友(2024-09-25):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没搞清楚眼图的原理啊。。眼图周期都没选对,怎么看jitter呢

他这个眼图周期取多大呢?

网友:
学到了,mark一下

网友:
确实会一直变,频率抖动是瞬时概念,你逐步改变周期值,眼图的抖动会由粗变细再变粗,最细的时候就是眼图实验观测到的平均周期值,抖动积累就那个值,而且观测周期越多越粗

网友E(2024-11-06):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准确的讲,VCO的频率是无法精确测出来的,因为不是固定频率Fref * N这种形式;
VCO应该只能测出来p ...

正解!帮忙了!另外,三种cross type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

网友(2024-12-24):
引用 网友E:
正解!帮忙了!另外,三种cross type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

如果是看开环的clock的period jitter/1 cycle jitter,那么就选external(edge),然后signal选择你想要plot的clock信号就行了;这种方法你可以理解为用CDR的方式来把clock lock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这个眼图算出来的是什么Jitter呢?RMS Jitter还是PkP?

peak to peak

网友(2025-05-07):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准确的讲,VCO的频率是无法精确测出来的,因为不是固定频率Fref * N这种形式;
VCO应该只能测出来p ...

大佬,按你的方法做了,这眼图看上去似乎是N个周期在power/2出的叠加,在power/2处的时候最窄,然后在两侧逐渐变宽,这时候看jitter怎么看呢?是看最窄处的宽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准确的讲,VCO的频率是无法精确测出来的,因为不是固定频率Fref * N这种形式;
VCO应该只能测出来p ...

亲测有效

网友:
请问下用这种方法得到眼图后,该怎么看jitter的大小呢?

网友:
Good theme, record here for more detai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