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 adc各个数字输出之间有延迟

楼主(2020-07-15):
各位高手,我在做3bit Flash adc,我的问题是,在使用encoder,由于经过多个logic,计算最后的数字输出,
而每经过一个logic,都会产生一个延迟,那么最后会看到,时序上的延迟,
如图,可以看到数字会突然不正确的跳,但又马上回复正确,正常设计上这是可以接受的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一般在模拟ADC时,会使用VIN讯号做A to D转成理想的数字讯号去和仿真值做比对吗?
再一个问题是图中的V1~V7是输入Vref经过电阻分压得到的,
我发现会被clock feedthrough影响,造成大浮动的分压,
而图中会这么稳定是因为我加入了电容减小clock feedthrough影响,
想请问一般flash adc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用采样时钟进行同步

网友:
设计一个同步单元,用采用时钟或者采样时钟经过延迟的时钟做同步控制信号;不需要吧,对ADC做fft分析;楼主讲的是电容馈通吗?求大神解答一下,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回答第一个问题:
在编码器之前,将有锁存器捕获有效的设定数字值。 在所有比较器稳定建立之后,将通过单独的延迟路径或延迟时钟控制锁存器。

回答第二个问题:
通过理想的DAC将ADC输出转换为模拟测量的Vin,其分辨率至少比ADC高2位。 比较模拟Vin和测得Vin。

回答第三个问题:
阅读Razavi的旧ADC书籍和其他技术文章,以减少时钟通过。
快闪ADC的电阻器串电压驱动器还有其他重要的非理想性。 通常存在较小的R值,内插,缓冲,双梯形图和许多其他复杂的电路技术。 学习并选择最适合您的需求。

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