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如何统计一段时间内波形的上升沿个数

楼主(2020-07-15):
virtuoso中如何统计一段时间内波形的上升沿个数,有没有什么专门的函数可以用

网友A:
cross函数可以找到所有上升沿,然后用xval看上升沿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oss函数可以找到所有上升沿,然后用xval看上升沿个数

好的,我最后用verilog-a写了个计数器

网友B(2024-01-20):
引用 网友A:
cross函数可以找到所有上升沿,然后用xval看上升沿个数

xval只返回时间值 不显示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xval只返回时间值 不显示数量

可以用X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