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dummy有关问题

楼主(2020-07-15):
最右边的是dummy,加上去后B,D,G,S四个端口都接一起了,lvs还是提示这个问题,能否在电路不通过添加dummy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lvs option设置屏蔽除外,所用工艺是SMIC18)

楼主:
大佬们,有愿看到的时候,有空帮解决一下呗,谢谢啦

网友(2021-07-22):
这个解决的方法就两种,要么直接选上过滤的选项,要么就在原理图里面添加dummy管。不管那种方法都是要使原理图和版图相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