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差分对版图是源漏共用画匹配好,还是拆开画好?

楼主(2020-07-15):
电流镜也是一样,每个指都拆开画,与源漏共用画,两者匹配上有多大区别?不考虑面积。

网友A:
个人拙见:源漏合并画加dummy也要源漏合并,dummy再增加到电路里就不是4端短接到VDD或者GND上了,可能对电路那边操作起来要复杂一点。匹配就是尽量保证器件工艺环境工作环境一致,把finger或者m拆开就是为了做好共质心的匹配,当然我觉得差分对你要是AA一组BB一组作AABBBBAA/BBAAAABB这种应该也行吧,合并源漏这种操作在匹配度小一点的电流镜结构可以试试,但是在匹配度高的模块还是尽量拆开吧。模拟版图还是要性能优先,面积挤一挤挪一挪就空出来了。请大神们指点一下,我插个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拙见:源漏合并画加dummy也要源漏合并,dummy再增加到电路里就不是4端短接到VDD或者GND上了,可能对电 ...

我也是这么想,拆开就是为了让dummy管栅与管子之间的栅间距一致。但大部分画版图的都愿意源漏共用,dummy与管子的间距,与管子之间的间距不一样,这样看起来不好,但如果画成AB/BA的源漏共用共心结构,dummy对A和B两个管子的间距效果一样,是不是也算匹配?

网友:
不考虑面积 我认为拆开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拆开就是为了让dummy管栅与管子之间的栅间距一致。但大部分画版图的都愿意源漏共用,dummy ...

只要不考虑面积就不用考虑源漏合并了,毕竟工艺上带来的问题不少,DABD/DBAD的确也算是匹配了,但是多了2个dummy加到电路里也是不妥,尽量少变动原理图咯。

网友B:
共用好一些,减少工艺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用好一些,减少工艺误差

指的是哪里的工艺误差?为啥能减小工艺误差?

网友:
共用好一点吧,又省面积又减少寄生电容

网友:
我认为还是和你用的制程有一定关系,在40nm以下的工艺节点对WPE,STI效应更care,如果对敏感电路而言,我感觉共用是更好的,对STI效应的影响会小一些,,40nm以上的工艺节点对这些效应不是那么care,我们可以选择不共用,在保证需要匹配的管子的对称轴能够重合更好,这样梯度效应的影响会小一些

网友C(2021-08-25):
合并可以抵消有源区倾角注入的误差,缺点是dummy不能合并,这样poly的工艺环境不一致了

网友:
看你匹配要求了,如果精度要求很高,拆开不共源是最好的匹配,原因就是分到每个s,d上的电流都很均匀,两端受到应力效应的影响也都是一样的,最外面再加上dum,完美

网友D:
对于大工艺来说都一样,用M的方式做可能性能会略好,但是对于小工艺来讲,对于各种效应的影响会很明显,如果用M的方式做中间还要插POLY dummy,不仅增加了面积,还降低了匹配性,用finger的方式去做显然更合适,dummy的话就可以是四端都接在一起了,也可以把G端接到电流镜做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大工艺来说都一样,用M的方式做可能性能会略好,但是对于小工艺来讲,对于各种效应的影响会很明显,如 ...

0.18um的算大工艺还是小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0.18um的算大工艺还是小工艺?

.18当然是大工艺了

网友(2023-06-15):
40以下建议合并,不然寄生,sti效应影响明显

网友(2024-04-26):
引用 网友C:
合并可以抵消有源区倾角注入的误差,缺点是dummy不能合并,这样poly的工艺环境不一致了 ...

dummy三端接共用端,也可以吧。

网友:
插个眼 顶一下

网友:
看情况,有些工艺匹配管子源漏共用后仿会出问题,在不考虑面积的情况下可以分开,只需要保证poly间距就可以了,不管合并和不合并原理上只要保证匹配管硅和硅的间距一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