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CU总线结构中关于cache的问题

楼主(2020-07-15):
因为MCU内核(M3)是不带cache版本的,并且指令bus和数据bus是分开的,因此在外部放个指令cache,但是对于cache放置的位置有疑问
放置方式一:

按这种方式放cache,就会有一个问题,DMA访问flash时,不希望cache,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些问题,需要busmatrix输出的port知道是core访问还是DMA访问,从而使cache使能或者bypass掉,这样的话感觉比较麻烦,也不是很顺畅

放置方式二:

采用方式二的形式放置,就会在core和flash wrapper的通路中加入以下AHB master MUX,也觉得不是很好,影响速度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在MCU core接入BUS matrix的地方加入Icache。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设计深度入门课(1/2节免费)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网友B:
通过地址区分呗。Cache一般都带地址范围设置的,比如A~B直接bypass,C~D访问cache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CU core接入BUS matrix的地方加入Icache。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设计深度入门课(1/2节免费)

cache不是一般都靠近flash这边么,为何要放在core和busmatrix之间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地址区分呗。Cache一般都带地址范围设置的,比如A~B直接bypass,C~D访问cache等 ...

通过地址区分core访问和DMA访问?貌似对AHB master这边区分不了吧。busmatrix输出的address范围也只能是flash所在的区域

楼主:
能解释一下么,为何放在core和busmatrix之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么,为何放在core和busmatrix之间?

cache一般都是cpu私有  知乎有专门介绍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9919756

网友A:
按你说的,DMA不需要cache,可以推定DMA访问比较随机,没有cache的必要。
基于此,放在MCU core 跟BUS之间有如下好处:
1:解决了DMA不需要cache的干扰
2:减少CPU访问BUS的改概率,提高BUS的有效利用率,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DMA不需要cache,可以推定DMA访问比较随机,没有cache的必要。
基于此,放在MCU core 跟BUS之间 ...

嗯嗯,有道理,昨天给core到flash和外部的memory单独开了一条cache的路径,和busmatrix隔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che一般都是cpu私有  知乎有专门介绍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9919756

确实,一般内核自带Icache和Dcache是最合理的

网友D:
ahb 协议里hprot可以指示是否cacheable的访问,dma的访问设成non-cacheable就行

网友E:
需要免费劳动力么?擅长数字和模拟ic设计,希望找个兼职提升技能,认识朋友也可以,微信号18519385786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免费劳动力么?擅长数字和模拟ic设计,希望找个兼职提升技能,认识朋友也可以,微信号18519385786 ...

劳动力倒是不需要,可以交个朋友,平时一起多多交流,提升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ahb 协议里hprot可以指示是否cacheable的访问,dma的访问设成non-cacheable就行

老哥一语惊醒梦中人呀,之前用的AHB都不是full版的,HPROT信号有时候就没用,就把这个信号忽略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