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快捷键

楼主(2020-07-15):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将设置好的bindkey.il文件与virtuoso绑定,一打开就可以直接使用,而不用一直load,新手求助!!!

网友A:
在你的.cdsinit 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cdsinit load

文件在virtuoso起始目录下,请问怎么load,能给个示例吗?跪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件在virtuoso起始目录下,请问怎么load,能给个示例吗?跪谢

load "./bindkey.il"

网友:
直接放在启动目录下 leBindKeys.il  就可以自动lo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 "./bindkey.il"

已经完成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