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用负反馈形式的VGA中,可变电阻用在输入端或反馈端对电路的影响有哪些

楼主(2020-07-15):
可变电阻用在输入端,会对前一级的输出端会造成负载效应,要求前一级带负载能力较强。若可变电阻用在反馈环路中,是怎样影响放大器的环路增益和带宽的喃

网友:
我觉得图片的意思是:
1.运放虚短,运放输入端看作交流地,所以反馈电阻Rf在环路中只影响当前放大级的带宽;
2.Rs由于运放输入级隔离,需要由上一级放大电路驱动,影响上一级电路的带宽,而不会影响当前级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