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道简单的计算题

楼主(2020-07-16):
Hello大家好,对于单极点运放而言,如果知道单位增益带宽ω1,(ω1=Av·ω,Av是开环低频增益,ω是开环-3dB带宽),另外反馈系数β已知,那么是否就可以求出,闭环带宽的值(1+βAv)ω。比如下面这个题

楼主:
这是我自己算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解答没有问题,前提没有考虑负载效应情况下。如果考虑负载效应,参考拉扎维的shunt-shunt feedback。我觉得你能分析出反馈系数为1/4,而不是1/3,已经不错了。大部分人认为反馈系数是1/3。加油,少年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个问题:平时所说的反相放大器的增益-R2/R1,按照上图=3. 和您说的反馈系数为1/4,按照系统的环路增益=Av/(1+Beta*Av)=1/Beta=4.不同怎么解释,很迷糊

网友(点评):
我搞明白了,算出的3是反相比例放大器的电压增益;4是环路增益。两者相差一个前馈系数。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答没有问题,前提没有考虑负载效应情况下。如果考虑负载效应,参考拉扎维的shunt-shunt feedback。我觉得 ...

反馈系数为1/4,突然想到Ac=Ao/(1+βAo)≈1/β,那岂不是反相比例放大器增益给搞成4了。按Ao无穷虚短虚断算,Ac应该是3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答没有问题,前提没有考虑负载效应情况下。如果考虑负载效应,参考拉扎维的shunt-shunt feedback。我觉得 ...

不知道怎么回复留言的朋友,就在我回答下面回答你吧。至于反馈系数,你如果把它看成shunt-shunt反馈,那么就可以得到反馈系数为1/4,而得到反馈系数为1/3小朋友,你们请注意反馈点,反馈点在运放的输入端,那输入点也应该在运放输入端,但是隔着一个电阻怎么得到反馈点啦?你把输入用戴维南等效,就可以得到电流,而电流反馈点就在输入端,所以这个电流输入,具体参考拉扎维书上例题。

网友:
对哒  β是1/4  不要想当然以为放大倍数是3,β就是1/3。V-I反馈和V-V反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