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同的虚拟机在不同的电脑上跑tran,仿真的步长不一样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0-07-16):
想要对比两台电脑跑仿真的速度,于是就跑同样的仿真,都是在虚拟机上跑,然后就发现两个虚拟机的仿真步长不一样,是那种有明显区别的。下面附上两个虚拟机的仿真结果报告。

服务器的虚拟机

服务器的虚拟机

另外一天电脑的虚拟机

另外一天电脑的虚拟机

网友A:
你应该看看仿真开头的log,设置是不是完全一样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看看仿真开头的log,设置是不是完全一样

已经解决了。之前两个仿真都是用的默认仿真算法,后来设定了算法之后仿真步长就像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