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修调

楼主(2020-07-16):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带隙基准,做到了修调的部分,采用的修调电阻与熔丝并联,然后在两端加pad的方式。请问我可以只熔断其中某一个熔丝嘛,还是必须从小电阻开始一直往大电阻的方向一直熔下去。谢谢啦!

网友A:
熔丝只是一次性的,一般情况先量一下电压,然后算一下该烧断哪几根线。
比如1个bit对应10mV,测量电压1.14V,目标电压1.2V,那trimming就该要6个bit

网友B:
小电阻是为了确定修调步长的吧,具体调整的时候需要根据测试结果来设置需要调整的大小,然后确定trimming的码制(即确定要烧哪几根熔丝),而且熔丝是一次性的东西,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并不是需要一步步从小电阻往大电阻调。一般我们会把tt下的码制放中间。

网友:
根据测试基准电压值修调

网友:
current trim 不是很简单吗?    电阻两端PAD  给电会烧FUSE ,但你别让其他FUSE 流电 .  烧断後TE 也可直接量, 要小心的 BANDGAP 有些TRIM 会串回路上  trim 会引发不稳定 .一般 後面加BUFFER 要 TRIM 後面那级 .
或是改做 trimless bandgap
不过现在很多改LASER TRIM
或是 EFUSE 方式

网友(2023-04-07):
引用 网友A:
熔丝只是一次性的,一般情况先量一下电压,然后算一下该烧断哪几根线。
比如1个bit对应10mV,测量电压1.14V ...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往上调,那输出电压大了,怎么往下调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电阻是为了确定修调步长的吧,具体调整的时候需要根据测试结果来设置需要调整的大小,然后确定trimming的 ...

你好,一般把tt 的码制放中间,就意味着,每一个芯片出厂都要修调,因为大多数还是tt 情况

网友(2024-08-30):
引用 网友C:
你好,一般把tt 的码制放中间,就意味着,每一个芯片出厂都要修调,因为大多数还是tt 情况
...

放中间不就是为了可以往上调 也可以往下调么

网友(2025-02-21):
当测试的Vref小于标准值的时候,熔断熔丝后就相当于把原来短路的电阻串接在了电路中,增大了阻值,Vref变大,具体需要多大呢压差通过熔丝控制比特位就可以了,但如果现在测试的Vref大于标准值,那么如何操作熔丝才能减小这个串入电路的电阻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