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静态低压精度不够

楼主(2020-07-16):
SAR ADC 0.11um 5V工艺,在仿真斜波时低压区域(300mV一下),有200多mV的offset,SAR ADC采用下极板采样,VCM的开关换成理想switch时DC电压正常,换成PMOS时就低压offset较大,求大神指点??

网友:
电荷注入

楼主:
从仿真结果上看,不是电荷注入引起的,在采样断开时,采样信号没有产生变化,现在存在一个问题是:将给比较器偏置电压VCM处(上极板电压)的开关换成理想开关switch ADC的输出offset电压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仿真结果上看,不是电荷注入引起的,在采样断开时,采样信号没有产生变化,现在存在一个问题是:将给比 ...

不知道你电容开关拓扑怎么做的,如果你说采样后面没有产生变化那就是转换时候,那有可能是转换时候电容上基板电压超过电源电压然后从pmos衬底漏电了,你看下。如果你是转换下基板先冲VREF的拓扑,采样小信号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符合你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电容开关拓扑怎么做的,如果你说采样后面没有产生变化那就是转换时候,那有可能是转换时候电容上 ...

是的,我是单通道输入,采样时电容两端电压分别VCM(1/2*VDD)和VIN(输入信号),转换时下极板先都接地,然后才接VREF参考电压,我在PMOS开关处加了虚拟开关后,静态精度提高了一点,但是动态测试的ENOB下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单通道输入,采样时电容两端电压分别VCM(1/2*VDD)和VIN(输入信号),转换时下极板先都接地, ...

那多半就是这个问题,但是精度和ENOB是相关的,精度提高ENOB怎么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多半就是这个问题,但是精度和ENOB是相关的,精度提高ENOB怎么下降了。
...

从瞬态仿真波形上看,正弦波的上升波形与输入信号偏离较远,下降信号与输入信号偏离较近,我将PMOS开关管换成传输门时,在输入超过1/2*VREF时,ADC的输出将不再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大神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瞬态仿真波形上看,正弦波的上升波形与输入信号偏离较远,下降信号与输入信号偏离较近,我将PMOS开关管 ...

上基板波形看下

网友:
是不是开关导通电阻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基板波形看下

这是VCM(上极板参考电压开关为传输门)输出、输入以及上极板波形,现在的问题是给上极板提供参考电压VCM的开关换成理想开关静态精度就足够,换成PMOS开关时低电压的精度不够,相差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VCM(上极板参考电压开关为传输门)输出、输入以及上极板波形,现在的问题是给上极板提供参考电压VC ...

上基板电压都跌到-0.几V了,你用传输门N管衬底二极管导通了,上基板电荷跑了。开关策略不要先全接地之后下一拍转换,采样结束后直接MSB接VR+,剩下接VR-,然后微调节一下时序,保证上基板不要比电源高也不要比地低即可,其他问题再说,先把上基板问题搞定。

你pmos低压有offset是因为上基板虽然是负的但是pmos不会漏电,电荷没跑掉,但是MSB接VR+的那一下上基板超电源了跑了电荷。随着输入变大这个问题就没了。

你传输门输入超0.5VR就没了是因为全接地那一下上基板变负了,之后输入越大上基板一直是负电荷全跑光所以输出不变。

你好好算下上基板电压表达式就知道每步发生的问题了。

网友(2023-10-30):
VCM的buffer开关导通电阻过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