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9V的pmos管s端加1.2V电压,但是g端还是0.9V能正常工作吗?应该怎么处理才行呢?

楼主(2020-07-16):
如题,谢谢各位

网友A:
你指的正常工作是使管子工作在哪个状态呢? 放大 ? 截止 ? 线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正常工作是使管子工作在哪个状态呢? 放大 ? 截止 ? 线性 ?

应该这样说吧,g端是个0.9V的数字信号,当g为0V的时候时管子饱和,g为0.9V的时候需要截止,但这种情况应该关不断1.2V的吧

网友:
会有漏电。老老实实加level-shif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