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磁阀驱动-专用芯片解决方案GP9305

楼主(2020-07-16):
方案说明
出于节能的目的,电磁阀往往通过PWM 信号驱动,而电磁阀作为感性原件在启动是需要较大的电流,所以一般电磁阀的驱动都通过如下的波形。即启动时维持百毫秒级的高电平信号,启动过后以PWM 信号维持电磁阀的驱动,从而实现了启动阶段大功率,维持阶段节能的目的。

时序说明

1、启动时间T1 有电容C1 和电阻R3 决定
2、维持PWM 占空比由电阻R1 和R2 决定,Duty0=R2/(R1+R2)
3、PWM 频率F1 出厂设定
GP9305 电磁阀驱动专用芯片应用电路
  • 24V 供电
  • 启动时间外部RC 调整
  • 维持PWM 占空比外部电阻分压设定
  • 输出PWM 信号频率出厂设定(可调)

网友(2020-12-05):
VCUR 这个是怎么应用可否解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