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 saif_map 相关命令 求助!!!!

楼主(2020-07-16):
在DC中使用saif_map 产生 name mapping 文件时,产生的name_mapping 文件为空,大佬们给出个建议
脚本如下:
read_verilog {mac.v}
current_design mac
saif_map -start
link
#
compile
saif_map -create_map -source_instance tb/macinst -input ./rtlvcd.saif
saif_map -write_map ./mac_ptpxmap.tcl -type ptpx

网友A(2022-09-26):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的呢

在Compile之前 使用saif_map -create_map -source_instance tb/macinst -input ./rtlvcd.sai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Compile之前 使用saif_map -create_map -source_instance tb/macinst -input ./rtlvcd.saif

好的,我去尝试一下,谢谢!
另外我的流程是这样的,请问有没有错:
1.saif_map -start
2.read RTL file
3.link
4.read_saif -auto_map_names -input xx.saif -instance_name tb/sim/top
5.saif_map -rtl_summary  -missing_rtl -report
6.report_saif -hierarchy -missing -rtl_saif
.
.
.(此处省略约束等)
7.compile_ultra
8.saif_map -write_map pp_map1.tcl -type primepower
上述流程是根据user guide来写的,我走这个流程下来这个pp_map1.tcl里面是空的,请问这里流程是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

网友B(2023-07-10):
请问./rtlvcd.saif是怎么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rtlvcd.saif是怎么生成的?

验证release 的rtl saif文件,或者rtl vcd转成 rtl saif

网友B:
引用 楼主:
验证release 的rtl saif文件,或者rtl vcd转成 rtl saif

明白,我用fsdb2saif工具从fsdb转了一个saif出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我用fsdb2saif工具从fsdb转了一个saif出来,可以用

赞 可以注意一下DC读saif是如何反标的,而且没有反标的为什么没有反标上

网友(2025-01-09):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去尝试一下,谢谢!
另外我的流程是这样的,请问有没有错:
1.saif_map -start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大佬。求指教。

网友(2025-09-18):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去尝试一下,谢谢!
另外我的流程是这样的,请问有没有错:
1.saif_map -start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