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calculator取频率的函数是哪个?

楼主(2020-07-16):
仿真电感s参数,计算L电感值,的表达式有频率一项,这个频率在calculator里怎么表示?

楼主:
解决了,有个xval函数,可以某曲线x轴的值~

网友:
只知道识别波形频率的函数是:frequency

网友(2024-10-30):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有个xval函数,可以某曲线x轴的值~

谢谢楼主,感谢你的提醒,我用xval函数”解决了遇到的问题,感谢你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