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交互仿真

楼主(2020-07-16):
大神们好,我的意思是程序正在仿真,然后怎么通过terminal传一些数据进去,比如说仿真键盘一些外设的时候,通过terminal传参数进去,谢谢大神们指点

网友A:
多线程,套接字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线程,套接字等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还需要握手配合,让环境等待你输入,我想不能任意时刻输入。

网友B:
DPI+socket,或者在编写的pli/vpi中加等待键盘输入,最简单的scanf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DPI+socket,或者在编写的pli/vpi中加等待键盘输入,最简单的scanf就可以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