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t启动的时候会报一个错误Error: Library Compiler executable path is not set.

楼主(2020-07-16):
新人求助。。。有没有哪位前辈知道这个是哪个环境变量没设置对吗?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SYNOPSYS_LC_ROOT设置到Library Compiler 安装路径即可

网友:
这个报错没啥问题,放心用。

网友(2020-11-18):
引用 网友A:
SYNOPSYS_LC_ROOT设置到Library Compiler 安装路径即可

网友(2021-03-24):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21-08-11):
引用 网友A:
SYNOPSYS_LC_ROOT设置到Library Compiler 安装路径即可

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C(2022-01-23):
引用 网友B:
怎么设置的,谢谢

麻烦请教一下怎么处理的

网友(2022-07-06):
引用 网友C:
麻烦请教一下怎么处理的

这个解决了没?
怎么解决呀?
求教

网友D:
试试在~/.cshrc 下加一行 setenv SYNOPSYS_LC_ROOT xxx/bin
其中xxx是library_compiler的安装路径,然后新开个terminal。

网友(2024-09-12):
引用 网友D:
试试在~/.cshrc 下加一行 setenv SYNOPSYS_LC_ROOT xxx/bin
其中xxx是library_compiler的安装路径,然后新 ...

后面的/bin 不需要,只需要写道libray compiler 安装的路径就好了

网友(2024-12-17):
引用 网友A:
SYNOPSYS_LC_ROOT设置到Library Compiler 安装路径即可

对的 这样设置就不会报这个错了 但这个Error应该不会影响软件的使用

网友(2025-08-29):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