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版图密度填充小知识贴(请路过的各位大神留下神来之笔),大家一起共同进步

楼主(2020-07-17):
模拟版图设计中
,各位同仁往往遇到问题都会来论坛探索一番,时而悻悻而归,时而醍醐灌顶/如获至宝。我先抛砖引玉,希望能新开一技术探讨贴,请来各方大神畅所欲言,关于版图密度填充的各种知识(后续会新开一些其他方面的技术问题贴)。勿灌水,纯技术学习。

楼主:
抛砖:在dummy填充完后,运放的差分对匹配器件上方应清除填充的金属dummy,并保证匹配器件四周填充的环境一致。

网友A:
一般不是先加dummy block 再填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是先加dummy block 再填dummy?

不需要的区域加dummy block,接下来请各位大神继续盖楼

网友B:
目前整个chip dummy 添加,不会去避免差分对周围的金属dummy。金属dummy只是一些floating 的金属块,并没有实际意义,dummy填充不是只解决core 应力问题吗?还是说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网友:
有没有填dummy的通用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整个chip dummy 添加,不会去避免差分对周围的金属dummy。金属dummy只是一些floating 的金属块,并没有 ...

多高的频率不用去避免差分对周围的金属dummy。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高的频率不用去避免差分对周围的金属dummy。

低频的不需要吧,高频都是整个BLOCK 添加dummy b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频的不需要吧,高频都是整个BLOCK 添加dummy block

比如VCO和ADC的开关电容部分这些模块怎么设置dummy block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VCO和ADC的开关电容部分这些模块怎么设置dummy block呢?

一般做法都是将整个VCO和CORE内部的高精度匹配电容围着CELL边界添加dummy block., 高频的就顺着主通路的边界路径添加 dummy b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做法都是将整个VCO和CORE内部的高精度匹配电容围着CELL边界添加dummy block., 高频的就顺着主通路的 ...

那最终VCO内部是完全没有进行FEOL/BEOL的密度填充吗?这种DRC错误是要waive掉吗?还需要手动添加吗?

网友B:
金属密度填充,是基于整个chip,在所有设计通过,后仿验证通过后,我们才会去做整个chip 的金属密度填充,
举例:如果整个VCO模块都添加了POLY dummy block。OD dummy blcok ,M1--MTOP dummy block ,那整个VCO就不会做任何的金属密度填充。chip 其余部分可能就填充更充分一点,只要满足30%就行了(不同工艺不一样)
DRC density 问题是基于whole chip 去解决,如果只是单纯CELL 里面DRC density 报错,我们会选择WAIVE .

网友:
如果要求更严格一点,DRC会去检查局部区域density
例如:500X500 这个区域的 density 不够,这种时候处理就比较灵活了

网友:
看情况把   有的项目 会只在加 过了density要求就行  有的必须再block level解决掉density  然后block  覆盖 excludedummy 层次  尤其是小工艺 射频之类的会更加注意

网友:
要求不恨严格的话  local density可以waive   whole chip desity过了就行 具体可以跟foundry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密度填充,是基于整个chip,在所有设计通过,后仿验证通过后,我们才会去做整个chip 的金属密度填充,
...

诸如28这样的小工艺对密度的要求比较高,从TOP层面看VCO模块:如果将整个VCO模块都覆盖OD、PO、M1~MTOP、VIAx等dummy_block,甚至于VCO接出去的高频信号线,最终DRC仍然会报告density不够,这怎么解决呢?是采取仅仅在关键区域覆盖dummy_block layer,然后根据仿真结果尽量缩小dummy_block区域来满足密度要求;还是说针对关键区域,可以覆盖一层标识层标识层表示该区域可以waive密度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诸如28这样的小工艺对密度的要求比较高,从TOP层面看VCO模块:如果将整个VCO模块都覆盖OD、PO、M1~MTOP、 ...

一般来说的话就两种解决办法:1.例如整个whole chip density DRC PASS,local density failed (局部density,相当于VCO整个模块),这个时候 DRC 报错的时候会有一个log 文档,看他现在报错的比例是多少。 比如DRC 要求是30%,局部只有28%,这个时候我们大概率会选择WAVIE,但是同时要跟FAB申明,我们自行承担风险。
                                             2.假设差别很大只有18%,那就只有跟前端一起看,在layout上去抠了,一般情况就是在PG NET 下面去抠。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如果还有其他方法,大家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的话就两种解决办法:1.例如整个whole chip density DRC PASS,local density failed (局部dens ...

这两种方法的处理可以解决大部分密度问题,但是对于大量使用MOM电容作为VCO开关电容的局部区域怎么处理呢?该区域的电容需要严格的匹配。

网友(2020-09-11):
跟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C(2021-03-01):
local density 如果有error,检查一下最高density和最低density的差,这个差这一定范围内就可以,也就是说local density是一个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cal density 如果有error,检查一下最高density和最低density的差,这个差这一定范围内就可以,也就是说l ...

网友(2024-04-26):
跟各位前辈学习学习~

网友(2024-08-26):
跟着大神们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跟着大佬们学习

网友D:
一般画高频或者要求较高的部分会block住,在手动均匀添加金属density后再后仿真。这样比较还原真实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画高频或者要求较高的部分会block住,在手动均匀添加金属density后再后仿真。这样比较还原真实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