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uvm_config_db问题

楼主(2020-07-17):
1.
一个config 类A , 成员aa

是不是先要set,才能get到aa的值。

如果只是赋值 A.aa = 1;
用uvm_config_db::get是不是get不到A.aa 的值?
必须先要vm_config_db::set(A.aa,1)?

2.
还有一个问题:
uvm_reg_data_t 和 int 需要类型转换吗?

多谢回答

网友A:
set类A,然后get类A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类A,然后get类A不就好了

这样可以。
如果不set ,直接赋值A呢,能不能get到?

网友:
1. 类A目前是两边共用内存空间的,一个地方的类A变化,另一个地方的值也会跟着变

网友A:
2.如果你只是想set内部成员aa,假如aa是8bit,那么set的类型就要设置为8bit,然后值为A. aa,另外一边get 8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如果你只是想set内部成员aa,假如aa是8bit,那么set的类型就要设置为8bit,然后值为A. aa,另外一边get 8 ...

不是。
我是想问如果不set,直接赋值 A.aa = 8;
另一边get能不能get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我是想问如果不set,直接赋值 A.aa = 8;
另一边get能不能get到?

不能,会报错,而且set的Hier也必须正确,才能get

网友:
typedef bit unsigned [`UVM_REG_DATA_WIDTH-1:0] uvm_reg_data_t;
不进行类型转换,也没事,我之前也没用

网友:
不放心强制类型转换一下也是可以的,这些东西做个试验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我是想问如果不set,直接赋值 A.aa = 8;
另一边get能不能get到?

你不set怎么可能get到呢,要get首先要有set的动作

网友(2020-09-29):
必须先set,再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