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表格的可编辑设置

楼主(2020-07-17):
建了两个表格,希望表格二的可编辑由表格一的选项决定

procedure(prParamsFormField()
  prog(()
  prRailOverlapField = hiCreateRadioField(
      ?name 'prBoundaryPosition
      ?prompt "Rail Overlap:"
      ?value "Yes"
      ?defValue "Yes"
      ?choices list("Yes" "No"))

sep0=hiCreateSeparatorField(?name 'sep0)

  prRailSpaceField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prRailSpaceField
      ?prompt "Rail Space(0~4)"
      ?value 0.0
      ?defValue 0.0
      ?editable prRailOverlapField->value == \"No\""
      )
……

prRailOverlapField->value == \"No\""  没有结果  ,提示是?editable 后面应是 t nil 1 0

或者采用if(prRailOverlapField->value == Yes then
……

prRailOverlapField->value一直是打开菜单时的yes,参数一点选成No后没有变化

网友A:
这里面的问题就是prRailOverlapField 这个Field在数值发生变化的时候本身没有触发callback,所以才会有你说的那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的问题就是prRailOverlapField 这个Field在数值发生变化的时候本身没有触发callback,所以才会有你说 ...

我用log filter看了,prRailOverlapField是有变化的,只是表格生成后参数二就不调取prRailOverlapField的值了

网友:
这很自然啊,你的GUI变量prRailSpaceField  仅仅在第一次创建的时候会去看 prRailOverlapField->value == \"No\" 是否成立,但是创建之后,没有任何一个机制让它去第二次看 prRailOverlapField->value的值,所以它是否可编辑的设置不会变。这里面是缺少联动触发的机制的。

网友A:
用第一个Field 的callback函数去做一个刷新的过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第一个Field 的callback函数去做一个刷新的过程就可以了。

能帮忙写一段吗?我写了几个都没有作用,不知道怎么去刷新第二个参数

网友A:
定义一个GUI Item #1的callback函数,这个callback函数可以先定义成普通的Procedure,起的作用就是去设置另外一个GUI Item #2的值。然后你的GUI Item #1的callback函数可以简单的写成 evalstring("普通的SKILL Procedure") 这样。 Got 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GUI Item #1的callback函数,这个callback函数可以先定义成普通的Procedure,起的作用就是去设置另 ...

非常感谢。今天有空又试了下,Item #1 callback 用的Proc要调用Item #1的参数,会报*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还有哪怕是先跑了一下能用的程序,参数有了定义,再改成有callback的,Item #2的editable也没刷新成功

procedure(prParamsOverlap()
prog((prRailSpaceEditable)
    if(prRailOverlapField->value=="Yes" then
      prRailSpaceEditable = nil
      setSGq(prRailSpaceField->editable prRailSpaceEditable value)
    else
      prRailSpaceEditable = t
      setSGq(prRailSpaceField->editable prRailSpaceEditable value)
    )
    return(list(prRailSpaceEditable))
);

网友A:
哪一个variable unbound?要注意变量的scope (name space)。一定可以起作用的。你把代码段贴完整上来,我帮你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一个variable unbound?要注意变量的scope (name space)。一定可以起作用的。你把代码段贴完整上来,我 ...

/************Define Params**************/

procedure(prParamsFormField()
  prog(()
  prRailOverlapField = hiCreateRadioField(
      ?name 'prBoundaryPosition
      ?prompt "Rail Overlap:"
      ?value "No"
;      ?defValue "No"
      ?choices list("Yes" "No")
;      ?callback '( "prRailSpaceEditable=prParamsOverlap()" )
      ?callback evalstring("prParamsOverlap()")
      )
sep0=hiCreateSeparatorField(?name 'sep0)

  prRailWidthField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prRailWidthField
      ?prompt "Rail Width(STDcells' rail width~2)"
      ?value 0.75
      ?defValue 0.75
      ?range list(0.75 2)
      )
sep1=hiCreateSeparatorField(?name 'sep1)

;if(prRailSpaceEditable(prParamsForm->prBoundaryPosition->value) then
  prRailSpaceField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prRailSpaceField
      ?prompt "Rail Space(0~4)";
      ?value 0.0
      ?defValue 0.0
      ?range list(0 4)
;      ?editable 0
;      ?callback evalstring("prParamsOverlap(prRailOverlapField->value)")
      )

;);
sep2=hiCreateSeparatorField(?name 'sep2)

  prBottomRoutingLayerField = hiCreateStringField(
      ?name 'prBottomRoutingLayerField
      ?prompt "BottomRoutingLayer"
      ?value "M1"
      ?defValue "M1"
      )
sep3=hiCreateSeparatorField(?name 'sep3)

  prTopRoutingLayerField = hiCreateStringField(
      ?name 'prTopRoutingLayerField
      ?prompt "TopRoutingLayer"
      ?value "M2"
      ?defValue "M2"
      )
sep4=hiCreateSeparatorField(?name 'sep4)

  prPowerWidthField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prPowerWidthField
      ?prompt "PowerWidth"
      ?defValue 1.0
      ?range list(1 3)
      )
sep5=hiCreateSeparatorField(?name 'sep5)

  prMetalWidthField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prMetalWidthField
      ?prompt "Minimum Metal2 Width"
      ?value 0.28
      ?defValue 0.23;minimum metal1 space
      )
sep6=hiCreateSeparatorField(?name 'sep6)

  prMetalSpaceField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prMetalSpaceField
      ?prompt "Minimum Metal2 Space"
      ?value 0.28
      ?defValue 0.23;minimum metal1 space
      )
sep7=hiCreateSeparatorField(?name 'sep7)

  prMetalRowField = hiCreateIntField(
      ?name 'prMetalRowField
      ?prompt "Number of metals in Horizontal(1~)"
      ?value 5
      ?defValue 5
      ?range list(1 nil)
      )
sep8=hiCreateSeparatorField(?name 'sep8)

  prMetalColField = hiCreateIntField(
      ?name 'prMetalColField
      ?prompt "Number of metals in Vertical(1~)"
      ?value 3
      ?defValue 3
      ?range list(1 nil)
      )
sep9=hiCreateSeparatorField(?name 'sep9)

  prMinFillerField = hiCreateListField(
      ?name 'prFillerField
      ?prompt "MinFiller"
      ?value list("tsl18fs520hdsl" "feedth_5v" "layout")
      )

    hiCreateAppForm(
       ?name 'prParamsForm
       ?formTitle "Rail Params Setting"
       ?fields list(prRailOverlapField
                        sep0 prRailWidthField
                        sep1 prRailSpaceField
                        sep2 prBottomRoutingLayerField
                        sep3 prTopRoutingLayerField
                        sep4 prPowerWidthField
                        sep5 prMetalWidthField
                        sep6 prMetalSpaceField
                        sep7 prMetalRowField
                        sep8 prMetalColField
                        sep9 prMinFillerField)
       ?buttonLayout 'OKCancel
       ?callback "prParamsCallback()"
    )
    hiDisplayForm(prParamsForm)
);end prog
);end proce

procedure(prParamsOverlap()
prog((prRailSpaceEditable)
    if(prRailOverlapField=="Yes" then
      prRailSpaceEditable = nil
      setSGq(prRailSpaceField->editable prRailSpaceEditable value)
    else
      prRailSpaceEditable = t
      setSGq(prRailSpaceField->editable prRailSpaceEditable value)
    )
    return(list(prRailSpaceEditable))
);
)
procedure(prParamsCallback()
;    prRailOverlap = prRailOverlapField->value
    prRailWidth = prRailWidthField->value
    prStdRailWidth = prRailWidthField->defValue
    prRailSpace = prRailSpaceField->value
    prBottomRoutingLayer = stringToSymbol(prBottomRoutingLayerField->value)
    prTopRoutingLayer = stringToSymbol(prTopRoutingLayerField->value)
    prPowerWidth = prPowerWidthField->value
    prPowerMetal = prTopRoutingLayerField->defValue
    prMetalWidth = prMetalWidthField->value
    prMetal1MinWidth = prMetalWidthField->defValue
    prMetalSpace = prMetalSpaceField->value
    prMetal1MinSpace = prMetalSpaceField->defValue
    prMetalRow = prMetalRowField->value
    prMetalCol = prMetalColField->value
    prMinFillerLibName = nth(0 prMinFillerField->value)
    prMinFillerCellName = nth(1 prMinFillerField->value)
    prMinFillerViewName = nth(2 prMinFillerField->value)
    )

prParamsFormField()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fine Params**************/

procedure(prParamsFormField()

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在所有改变GUI field的值的时候,不可以直接用Field的handler,要从你创建的AppForm入手。所以我写了一个简单的函数 make_it_grey(), make_it_editable():

procedure( make_it_grey()
prParamsForm~>prRailSapceField~>editable=nil
)

procedure( make_it_editable()
prParamsForm~>prRailSpaceField~>editable=t
)

你的prRailOverlapFiled的callback 写成 list("make_it_editable()" "make_i_grey()") 就可以了。 我测试了一下,每次改动Overlap的Yes或者No的时候,SpaceField都会在可编辑和不可编辑状态中切换。

后面的代码问题是一样的,我没动,你照着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在所有改变GUI field的值的时候,不可以直接用Field的handler,要从你创建的AppFo ...

我简化了一下程序试着运行了一下,不可编辑可以切换到可编辑的,但可编辑就切换不到不可编辑。 prRailSpaceField一开始的editable值是t的话prRailOverlapField怎么选prRailSpaceField都是可编辑
/************Define Params**************/
procedure( make_it_grey()
prParamsForm~>prRailSapceField~>editable=nil
)

procedure( make_it_editable()
prParamsForm~>prRailSpaceField~>editable=t
)

procedure(prParamsFormField()
  prog(()
  prRailOverlapField = hiCreateRadioField(
      ?name 'prRailOverlapField
      ?prompt "Rail Overlap:"
      ?value "Yes"
      ?choices list("Yes" "No")
      ?callback list("make_it_grey()" "make_it_editable()")
      )
sep1=hiCreateSeparatorField(?name 'sep1)

  prRailSpaceField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prRailSpaceField
      ?prompt "Rail Space(0~4)"
      ?value 0.0
      ?defValue 0.0
      ?range list(0 4)
     ?editable nil
      )

    hiCreateAppForm(
       ?name 'prParamsForm
       ?formTitle "Rail Params Setting"
       ?fields list(prRailOverlapField
                        sep1 prRailSpaceField)
       ?buttonLayout 'OKCancel
       ?callback "prParamsCallback()"
    )
    hiDisplayForm(prParamsForm)
);end prog
);end proce

procedure(prParamsCallback()
    prRailOverlap = prRailOverlapField->value
    prRailSpace = prRailSpaceField->value
    )

prParamsFormFiel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简化了一下程序试着运行了一下,不可编辑可以切换到可编辑的,但可编辑就切换不到不可编辑。 prRailSpa ...

把一开始的初始值设成No,不就可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开始的初始值设成No,不就可以了嘛。

初始  #1 value:Yes #2 editable t     运行后#2一直可编辑
初始  #1 value:No #2 editable t     运行后#2一直可编辑
初始  #1 value:Yes #2 editable nil     运行后:不可编辑,#1选择No #2可编辑,再选就都是可编辑
初始  #1 value:No #2 editable nil     运行后:不可编辑,#1选择Yes #2不可编辑,再选No,#2可编辑,接下来#1无论选什么 #2都可编辑

综合下来就是只可以从不可编辑变到可编辑状态,反过来就失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始  #1 value:Yes #2 editable t     运行后#2一直可编辑
初始  #1 value:No #2 editable t     运行后 ...

我再次测试了一下截图中左边的代码。

第一张图是 Rail Overlap缺省是No的时候,Rail Space Field是Greyed out掉的。

第二张图是 Raiders Overlap选择为 Yes的时候,Rail Space Field是可编辑的。

反复按“Yes”或者“No”,Rail Space field都会在不可编辑和可编辑状态中切换。哪里有问题?

这个组合如果你想掉换过来,代码中对换一下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再次测试了一下截图中左边的代码。

第一张图是 Rail Overlap缺省是No的时候,Rail Space Field是Greyed ...

很无奈啊,在我这运行后,你说的“反复按“Yes”或者“No”,Rail Space field都会在不可编辑和可编辑状态中切换。哪里有问题?”  这个做不到,只能从不可编辑变到可编辑。
非常感谢耐心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无奈啊,在我这运行后,你说的“反复按“Yes”或者“No”,Rail Space field都会在不可编辑和可编辑状 ...

不可能吧,这么简单的代码,还能有这个问题。
你的内存有问题吧。退出你的Cadence session,重新进入,只Load这个代码,我就不信会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这么简单的代码,还能有这个问题。
你的内存有问题吧。退出你的Cadence session,重新进入,只 ...

不清楚什么问题。让朋友也跑了下,和我一样的情况。616和617

网友A:
我只能说这是不可能的。我这边跑了没问题,除非我们谈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楼主(2021-09-03):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这是不可能的。我这边跑了没问题,除非我们谈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

今天有空又看了看程序,发现原来是make_it_grey里写成了prRailSapceField

网友(2021-10-22):
赞,希望论坛多点这样的帖子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