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红框里的MOSFET的状态

楼主(2020-07-17):
各位大神,

附图里红框标识的MOSFET应该在饱和还是线性区?按照baker书上的设置,他们都在线性区。

请大神给解释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区

奇怪,他们状态就是在线性区,用的baker 书上的偏值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他们状态就是在线性区,用的baker 书上的偏值电路。

bias给的不对,你要自己调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as给的不对,你要自己调一下啊

调好了,是上面pmos 的宽度要增加,现在都工作在饱和区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