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咖帮我看看sdc的生成时钟约束,PT做STA总是报错

楼主(2020-07-17):
PT老是报错,说:Generated clock 'CLKOUT' has no path to its master clock.
sdc约束设置如下:
create_clock [get_ports EXTAL] -name EXT_CLK -period 10 -waveform {0 10}
create_generated_clock [get_pins control/clockgating/mux/Y] -name CLKOUT -source [get_ports EXTAL] -master_clock EXT_CLK -divide_by 1 -add

其实从port到EXT_CLK其实还有个mux
从EXT_CLK到CLKOUT有4个反相器,15个BUF,一个门控时钟,一个MUX2

请大神指点一下,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combinational 试试 ,不用-divide_by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binational 试试 ,不用-divide_by 1

一样的问题。。。

楼主:
[Timing 38-249] Generated clock O has no logical paths from master clock clk_200_MHz.
[~~~/ip/fifo_async_32x1k_fwft/fifo_async_32x1k_fwft/fifo_async_32x1k_fwft_clocks.xdc:59]

Resolution: Review the path between the master clock and the generated clock with the schematic viewer and
correct the -source option. If it is correct and the master clock does not have a timing path to the generated
clock, define the generated clock as a primary clock by using create_clock.

只有直接使用create_clock了。

网友(2024-12-31):
可能是路径上经过一些cell,导致钟不能传递

网友:
EXT_CLK到CLKOUT中间的那个mux output也定一个generated clock然后CLKOUT source定在中间那颗mux上呢?

才看到是2020年的帖子

网友:
master clock EXT_CLK 和source clock的名字差异导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