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ual path pll 的相关求助

楼主(2020-07-17):
小弟的最近在做一个Dual path PLL,可是苦于不知道实现的原理以及使用dual path的优势,希望做过的大佬能仔细说说,或者甩上来几篇论文也好。
关于比例路径和积分路径的命名原因和各自的功能也希望大佬一并讲解一下:loveliness

CPLF原理图

CPLF原理图

网友A:
裡面有你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裡面有你要的答案

哥们,有更详细一点说Dual path PLL的文献吗?

网友B:
      比例路径和积分路径的命名是由电荷泵后接的滤波器类型决定的;
      这种结构对比单路有点在于PLL锁定后比例路径的输出基本不变,当需要锁到另个频率时,只有积分路径的输出改变即可,所以比例路径的电荷泵性能要求很低,积分路径要求相对高一点;同时无论积分路径电压怎么变,非线性文波电容的端电压不变,此路中电容的非线性影响变小,高频极点稳定;
     另外,看到一些文献中说双路PLL可以降低电荷泵的噪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路径和积分路径的命名是由电荷泵后接的滤波器类型决定的;
      这种结构对比单路有点在于PLL锁 ...

兄台,那请问根据这样的一个带自适应电路的双环结构,它的纹波电容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
比例路径是一个快速路径,主要是捕获过程,而积分路径靠电容实现,主要是追踪过程,是一个慢路径

网友(2021-02-27):
dual path pll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将电容缩小对应的比例因子(比如10),可以节省比较大的面积,我最近也在看dual path pll,可方便分享一下图56双环控制电路的pap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那请问根据这样的一个带自适应电路的双环结构,它的纹波电容指的是什么呢?
...

我觉得应该是vctrl下面的电容。

网友(2021-04-13):
楼主你好,能分享一下你这个电路的paper吗?谢谢

网友(2022-11-03):
加个好友,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2023-03-24):
这张图对应的论文能发下吗?感谢

网友(2023-10-29):
您好 想问一下这个图的文章可以发一下么?我也想学习一下,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可以么

网友(2024-12-26):
https://www.ece.rice.edu/~ab28/papers/SelfCalPLL_JSSC2013.pdf

An Integral Path Self-Calibration
Scheme for a Dual-Loop PLL

网友(2025-04-03):
引用 楼主:
兄台,那请问根据这样的一个带自适应电路的双环结构,它的纹波电容指的是什么呢?
...

遇见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