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andgap启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07-17):
请教大神,mos管PM3和NM3有什么作用?他们的等效电阻多大合适,由什么决定?怎么仿真和判断是否合适?去掉可不可以?

网友A:
对这个电路有点疑惑,左边的启动电路是怎么去拉右面的bandg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电路有点疑惑,左边的启动电路是怎么去拉右面的bandgap?

对哦,少画了个管子。重新传图

网友B:
BG未启动时PM4-6关断,vstart为低,NM4那个支路相当于一个电流比较器,输出高电平通过NM6拉低PM4-6;启动后NM6要工作在截止状态。
PM3和NM3用来控制NM6栅极输出电压,保证BG正常工作时启动电路电流接近于0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未启动时PM4-6关断,vstart为低,NM4那个支路相当于一个电流比较器,输出高电平通过NM6拉低PM4-6;启动后 ...

谢谢这位大神。我还有问题想请教:将PM3和NM3短路,启动电路也可以启动,并且BG正常工作之后NM6也能关断,所以还是不太明白PM3和NM3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未启动时PM4-6关断,vstart为低,NM4那个支路相当于一个电流比较器,输出高电平通过NM6拉低PM4-6;启动后 ...

我是个小白,还有个问题:我仿真时,在NM6的电流270pA左右时,GB就启动完成了。就想问这个量级的电流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个小白,还有个问题:我仿真时,在NM6的电流270pA左右时,GB就启动完成了。就想问这个量级的电流对不 ...

你可以试试不同的PVT设置,BG的启动电路最麻烦的是各种条件下都能正确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不同的PVT设置,BG的启动电路最麻烦的是各种条件下都能正确工作
...

ok,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与最低启动电压值有关

网友:
只要NM6 S端电压被拉下来,就启动了,PM3&NM3只是让NM6 vgs不要太大,

网友:
如果是为了看区别,你就注意去掉前后启动管NM6的状态。各点电压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