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x的对话框如何移到前面?

楼主(2020-07-17):
请教一问题,不知该如何解决:
在IC6.16-18中,经常在打开对话窗口时,它老是在当前窗口的背后不可见。常常觉得cadence顿住了,其实是那个看不见的对话窗在等着输入。

请教如何能够默认把它总是放在前面。

网友A:
Linux Menu:

Applications -> System Tools -> Configuration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Editor window:

apps -> metacity -> general 在右边的设置框中勾选 new_windows_always_on_top

Quit Configuration Editor and D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 Menu:

Applications -> System Tools -> Configuration Editor. In Configuration Editor window:

谢谢恢复。看来是Linux系统的问题。

再问一下,我用的是Centos 7,没有看到这个configuration editor。网上搜了也没有看到,知道的话能提示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恢复。看来是Linux系统的问题。

再问一下,我用的是Centos 7,没有看到这个configuration editor。 ...

1) Installdconf-editor

yum -y install dconf-editor

2) Open dconf-editor and navigate to org -> gnome -> desktop -> wm -> preferences, change "focus-new-windows" from "smart" to "strict"

or simply run command:  gsettings set org.gnome.desktop.wm.preferences focus-new-windows 'strict'

楼主:
非常感谢,原来是这样设置的, 难怪一时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