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20-07-17):
【求助】模块大致是由开关电路和一个ADC前置放大组成。用版图提取的netlist网表后仿,仿真工具spectre,出现如下warning:

最终的仿真结果也是错误的,请问是由上述warning引起的吗?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是提取了R,又没做reduction,节点个数过多时,仿真不容易收敛,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提取了R,又没做reduction,节点个数过多时,仿真不容易收敛,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

谢谢回答!后仿提取的是R+C+CC,请问没有做reduction是什么意思?这个跟版图有关,还是跟原理图有关系?还是仿真激励给的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后仿提取的是R+C+CC,请问没有做reduction是什么意思?这个跟版图有关,还是跟原理图有关系? ...

简单来说就是原理图上的一根导线,后仿可能是一个R-C网络,电路节点数大大增加,仿真器求解的微分方程矩阵很大,不容易收敛。
reduction就是忽略掉一些很小的电容电阻或者对RC网络进行降阶(主要是电阻,电容不会增加节点数量),降低求解难度,一般的后提软件都有类似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原理图上的一根导线,后仿可能是一个R-C网络,电路节点数大大增加,仿真器求解的微分方程矩 ...

我了解了,谢谢!

网友:
对照关键点的前后仿真差异查找,应该不是那些warning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