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说, 逻辑综合后hold time 不准, 而setup time 准

楼主(2020-07-17):
1. 为什么说,逻辑综合后的hold time 不准, 而setup time 准?
2. 怎么理解下图中Path 一列的 “r”  “f” ??

网友A:
r 和f是上升沿check和下降沿check,hold不准的话是因为没长tree 所以skew还没固定么?这个有没有大佬讲一哈

网友B:
第一,不是不准,是根本不需要关注,时序准确性都是一样的,第二,r和f分别是上升沿和下降沿,工具报timing的时候,会考虑cell的unate,第三,后端最近工作好难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不是不准,是根本不需要关注,时序准确性都是一样的,第二,r和f分别是上升沿和下降沿,工具报timing ...

为何难找,不是有很多公司都需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何难找,不是有很多公司都需要的吗?

哈哈,反正不好找,工作三年,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不是不准,是根本不需要关注,时序准确性都是一样的,第二,r和f分别是上升沿和下降沿,工具报timing ...

还想请教下cell 的unate 指什么? 用中文解释下?r和f 分别是上升沿和下降沿check , 是指 这个信号穿过这个cell 的时候, 上升沿比时序较差,说以选择上升沿check 吗?

网友(2022-02-26):
引用 网友A:
r 和f是上升沿check和下降沿check,hold不准的话是因为没长tree 所以skew还没固定么?这个有没有大佬讲一哈 ...

你说对了,就是因为综合阶段没有时钟树结构, 没有skew信息,所以去收hold意义不大.r和f表示的是上升和下降延时,可以看下库里面的描述也都是分rising和 falling的。反过来为什么要关注setup time可以看看setup的公式,我们在设置的时候会加uncertainty来评估时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