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通过的pattern在ATE上测试出现错误

楼主(2020-07-17):
  用后仿真通过的Pattern在ATE上测试不通过,仿真时钟频率为10MHz,在ATE上采用1MHz的时钟都跑不过,在降频为0.4MHz就可以跑过。错误绝大部分为一条链的scan out,利用ATE产生的Fail.log和tessent Diagnosis工具定位错误类型为OPEN/DOM,Diagnosis报告如下图所示,求大佬解惑,谢谢!

网友A:
瞬态功耗太大,一般平均功耗应该是可以满足的,这种情况下,一个是采取多个supply,ground,另外是加大芯片内部decap,另外就是实行dft partition,将shift, capture 时钟分开,不要同时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态功耗太大,一般平均功耗应该是可以满足的,这种情况下,一个是采取多个supply,ground,另外是加大芯片内 ...

谢谢大佬指点,请问一下我可以在哪里找到相关的文档,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点,请问一下我可以在哪里找到相关的文档,谢谢!

user guide ,应该很容易找到,但是我说的一些东西,都是经验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r guide ,应该很容易找到,但是我说的一些东西,都是经验性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