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realtime的使用教程

楼主(2020-07-18):
calibre realtime介绍

官方说有以下优点:

1、允许基于口径签章规则卡进行交互式的自定义/ AMS设计编辑,确保DRC清洁设计

2、在布局创建和编辑过程中提供有关DRC违规的即时反馈,从而可以快速准确地校正最复杂的配置

3、在布局创建过程中实现更多的设计优化,从而提高质量和性能

4、通过消除验证迭代来减少总体设计周期时间

5、通过在设计创建过程中提供更多时间和信息来提高设计师的生产力

6、在定制设计工具中运行,作为设计创建流程的组成部分

calibre realtime就是一个在cadence virtuoso中集成的calibre DRC接口,这个接口检测DRC可以做到一瞬间出结果,在使用时非常的方便, 减少DRC时间,可以画一步检查一步,毫不费时。

集成接口

calibre realtime配置
配置calibre realtime非常的简单只需找到.bashrc,并在calibre的设置下添加如下几行代码

export MGC_LIB_PATH=$CALIBRE_HOME/libexport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ENABLED=1export OA_PLUGIN_PATH=$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querysklexport LD_LIBRARY_PATH=$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LD_LIBRARY_PATH}export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SAVE_MESSENGER_CELL=1export MGC_CALIBRE_SAVE_ALL_RUNSET_VALUES=1

使用介绍
首先需要设置一下DRC规则文件的位置,点击图中设置的标志,弹出对话框,在rule file中找到rule的位置选中

设置DRC规则文件

选中后点击蓝色的小标志,等待检测完成。初始检测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第二次检测时只需一瞬。

蓝色小标志

在这个栏中将会显示错误的数量以及错误类型。

错误的信息

这个是设置版图高亮的选项,中间的功能分别是下一个或者上一个错误高亮,消除高亮,可以自己试一试

版图高亮

蓝色的小栏目是一个详细显示错误的按钮,当按下此标志就会显示一个窗口,窗口中详细的显示了DRC错误的信息。

详细显示错误

本文放在公众号

网友:
好!!!
太好了!
谢分享

网友:
OK>Thanks a lot

网友(2021-11-24):
并不推荐使用drc realtime ,特别是在top层,这个功能是为了快速跑drc 得到结果,越是顶层越是复杂layout,按道理是更方便的,但是存在一个bug,就是在复杂的layout上使用该功能的时候,会造成layout的丢失,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尝试一下,记得先另存一个cell。可能跟calibre版本有关!

网友(2022-03-02):
大佬好像617使用不了求指教

网友(2023-07-24):
不行一开就会闪退

网友(2024-07-15):
你好,calibre realtime有三种方式跑:window,cell和area,我现在不管选择哪个他都给我按cell跑,是什么问题呢?重启过了还是没用。

网友:
用起来挺有意思

网友(2025-04-28):
我也闪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