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看电流是看RMS 还是AVG ?

楼主(2020-07-18):
SPICE 看电流是看RMS 还是AVG ? WHOLE CHIP 用 HSIM如果电路有 sleep mode and working mode . 虽然说sleep 很久,  但RMS 没降很多, 还是说得看AVG
chip 正常 working 会 ~3 ma , 整体工作 <50 下耗电 . 想说sleep 久些, 耗电应该会下降, 所以让 数码电路只工作 20US 其它 980us都SLEEP 不耗电, 前仿SPICE 跑出来 RMS 还是不小 700UA,   数码电路切换 PEAK电流 都会到30MA, 但时间很短 ,  数码电路PEAK电流会是原因吗?

还说得看平均值 .
SPICE 前仿 电流 , WHOLE CHIP 如HSIM  跑 50ua 流片出来也会差不多吗?

网友A:
肯定看平均,固定电压下功率正比于电流,RMS把电流平方了没啥物理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看平均,固定电压下功率正比于电流,RMS把电流平方了没啥物理意义

THANK YOU

那SPICE 仿真如果要求 10UA  前仿和流片会差多少 ?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 YOU

那SPICE 仿真如果要求 10UA  前仿和流片会差多少 ?

看foundary给的model有多准了,一般情况下corner+mismatch的monte carlo 仿真结果与测试结果还是比较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