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自建MOM电容仿真问题

楼主(2020-07-18):
大佬们好!我希望自建MOM电容,利用Calibre提取寄生来仿真。我目前自己修改好了LVS文件,使得我自己设计的电容layout已经能够被识别了。但是这种情况下原理图schematic中应该放入什么内容才能正常通过LVS,进行寄生提取呢?麻烦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我们的做法不是修改LVS文件,而是在电路中加入一个lvs_ignor的电容,这样可以不修改LVS文件,后仿提取会直接把这个电容值提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做法不是修改LVS文件,而是在电路中加入一个lvs_ignor的电容,这样可以不修改LVS文件,后仿提取会直 ...

谢谢您的解答,我是想单独仿真电容。第一次设计,目前问题已经解决了,将LVS提取的模型名与仿真器的模型名对应即可仿真。

网友(2021-01-28):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我是想单独仿真电容。第一次设计,目前问题已经解决了,将LVS提取的模型名与仿真器的模型 ...

求助,什么是lvs_ignore电容?

网友B(2022-04-25):
请教楼主,怎么修改LVS文件才能在提参过程中识别到手画的MOM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怎么修改LVS文件才能在提参过程中识别到手画的MOM电容呢?

就在版图上放另外一个器件吧,随便什么都行,放远点再提参,之后在网表里把这个器件删了。
这样应该会比较简单

网友(2022-07-19):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做法不是修改LVS文件,而是在电路中加入一个lvs_ignor的电容,这样可以不修改LVS文件,后仿提取会直 ...

但是这种出现了nothing in layout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3-05-20):
那没有mom电容的原理图,前仿怎么做的呀

网友(2023-10-06):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怎么仿真自己画的MOM电容容值,非常感谢

网友(2023-12-14):
加一 同遇到这个问题 希望有大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2025-06-29):
请问怎么画mom电容版图呢

楼主:
总的来说,现在不建议自己画mom哈,生产出来可靠性不保证。最好直接用FAB提供的mom仿真模型和版图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