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高频PSRR

楼主(2020-07-18):
请问大家,带隙基准的高频PSRR应该怎么增加呢。我采用的是Brokaw结构,想通过并联C2引入零点从而提高环路增益来提高高频PSRR,但效果并不是很好。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比如可以不以采用前馈波纹消除技术,在QP6的基极引入一个与电源电压波动相反的小信号呢?这样的话具体要怎么操作呢?谢谢啦!!!!!

网友:
外面加个低通RC滤波器。

网友A:
通常来说,bandgap内部的运放模块影响的是低频端PSRR,也就是说你对运放的优化只能优化低频段PSRR的值和带宽。高频端的PSRR可以在输出端接一个电容构成一阶RC低通滤波器,过滤掉高频信号,要求严格的话可以接高阶滤波器模块。

网友(2022-08-29):
引用 网友A:
通常来说,bandgap内部的运放模块影响的是低频端PSRR,也就是说你对运放的优化只能优化低频段PSRR的值和带 ...

请问输出端这个电容值的大小怎么选取呢

网友B(2023-07-29):
引用 网友A:
通常来说,bandgap内部的运放模块影响的是低频端PSRR,也就是说你对运放的优化只能优化低频段PSRR的值和带 ...

我的电路加了RC后,启动时间就达不到指标要求了,但是如果电容取得不够大,高频处的psrr还是达不到要求

网友(2023-09-20):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路加了RC后,启动时间就达不到指标要求了,但是如果电容取得不够大,高频处的psrr还是达不到要 ...

加一个RC低通滤波器之后,考虑启动时间问题,再加一个输出加速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C(2024-01-29):
楼主有相关的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我也在看这个结构的bg

网友(2024-08-13):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相关的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我也在看这个结构的bg

楼主看的怎么样了,能分享点资料不,Banba实在调不动了,想换这个结构,能低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