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运放的频率响应对不?

楼主(2020-07-18):
大神们,

这个运放的频率响应对不?

谢谢回答

楼主:
是共源放大器

网友:
gain是负的几十, 几乎就是没工作吧.. 先看看DC点都对不对? 而且运放一般DC不应该有个零点, 里面有隔直耦合?

楼主:
DC 点都看了,各个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我再看看

楼主:
就是就是这个电路,按照baker 书上的结构一样设置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