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蜂鸟e203 低功耗设计upf问题

楼主(2020-07-18):
刚刚学了低功耗设计,正好需要综合蜂鸟e203soc,就打算写一个简易的e203的upf,一起导入dc试一下。分了两个power domain但是在create power switch 和 isolation cell这些时 控制信号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在顶层.v文件里面没看到power controller模块,是自己在顶层创建新的port吗,该如何定义呢?初学还望大佬指点。下面是我写的upf。

网友(2021-03-05):
你好,请教一下VCS需要添加哪些license才能仿加载upf文件,我目前添加了几个native的都没有作用。

网友(2021-04-14):
楼主有空可以交流一下,我的理解如果它RTL中没有定义这个控制的port,那么是需要自己添加的

网友(2021-06-20):
完成了吗?分享一下。 SDC 也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