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前仿效果很差,求助

楼主(2020-07-18):
目前做了一个13bit sar adc,但是前仿有效位数只有9.8位,找了很久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大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感觉没问题啊,相干采样试一试。你的THD和SFDR都很高。而且前仿,只要满足了建立,肯定接近理想SNDR

网友:
是不是matlab程序把信号tone的泄露能量也算成噪声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频谱泄露的问题, 要么可以用coherent sampling 保证Fin/Fs = J/N, J取一个质数. 或者也可以加个窗

网友:
能加微信好友一起讨论么?微信号18519385786

网友:
你的噪底平均值应该在-105dB,1024点FFT计算SNR时noise大概是噪底加上27dB,这样噪声是-78dB,很完美的13bit结果
出现计算结果问题,去查一下MATLAB code吧,应该是信号瓣你的取值点只有一个,因此附近的两个点在FFT计算时很高但是被认为是噪声了

网友:
我觉得你这信号主瓣太宽了,算的时候是不是没全算进去

网友:
楼主的程序也可能有问题,去掉直流分量了吗?建议楼主用spectre自带的频谱分析再做一下fft验证一下,比较靠谱

楼主:
确实是相干采样的问题,应该是之前计算错误,我重新改变了输入信号之后测出来能有12bit+了。感谢楼上各位前辈的指导!!!
但是很奇怪的是,之前即使不满足相干采样,但是在程序中我也加了hanning窗了,按理来说不应该差距这么大啊,难道是因为窗函数不能完全防止频谱泄露吗?或者可能我的matlab程序还是有一点问题,我再去检查一下。

网友:
相干采样算是天条了,你是仿真又不是测试,就相干采样然后矩形窗就行了,而且这玩意根本用不着matlab去算,波形查看窗口自带的spectrum分析工具不香吗?自己整的matlab也是抄来的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想问一下,CADENCE自带的信噪比分析准确吗,我自己设计了一个sar adc,比较器是理想比较器,但是算出来的ENOB比理想的要低1bit,直流信号占10dB

网友(2023-08-23):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有频谱泄露怎么还能测出来这么高的结果,能借鉴一下代码吗

网友(2023-10-25):
想问一下,我用理想开关,理想比较器,理想电容,仿真10bit,总是达不到精度,并且频谱总是有tone出现,各位研究SAR有遇到这个问题么?采样什么的都没问题的

网友:
mark:SAR 相干采样 ENOB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