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sdc的问题

楼主(2020-07-18):
大佬们,明明sdc中有多个generated clocks,为何在report_clock时只有一个被attribute 为generated clock?

网友A:
你仔细看一下,和你命令有关系,-divide_by可以认定是generate clk,但是-multiply_by的就没有,man一下命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一下,和你命令有关系,-divide_by可以认定是generate clk,但是-multiply_by的就没有,man一下命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