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问题

楼主(2020-07-18):
刚刚学了低功耗设计,正好需要综合蜂鸟e203soc,就打算写一个简易的e203的upf,一起导入dc试一下。分了两个power domain但是在create power switch 和 isolation cell这些时 控制信号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在顶层.v文件里面没看到power controller模块,是自己在顶层创建新的port和net吗,新port net该如何定义呢?初学还望大佬指点。

网友A:
低功耗设计里,有个重要的模块叫always on 模块,也就是PMU。这个模块输出power switch和isolation的控制信号。
如果E203SOC的RTL code没有考虑power的话,你需要自己加进去。
被关的模块的power down 信号和isolation是有timing 关系的,这些都是需要PMU做出来的。如下(假设isolation和power down都是高有效):
至于iso和power down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是由被关掉的模块的大小决定,如果100k gate count的规模1us够了。
另外就是被关的模块的reset 需要特殊处理,在iso为高的时候,这个模块应该处于reset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设计里,有个重要的模块叫always on 模块,也就是PMU。这个模块输出power switch和isolation的控制信 ...

感谢你的回复,我在蜂鸟e203找到了always-on 模块,sirv_aon_*.v,但是因为设计比较大里面包含了很多port、wire,怎么才能知道哪些是我需要的呢?是不是需要对RTL设计有一定的了解。

网友A:
好好看看他的集成user guider之类的。
肯定要知道这些port 干什么的,才能正确写出U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他的集成user guider之类的。
肯定要知道这些port 干什么的,才能正确写出UPF。 ...

好的,多谢,老哥注意休息啊。

网友(2025-04-30):
请问有解决吗,想请教一下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