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运放相位裕度仿真时,相位在主极点之前就下降100多度的吗

楼主(2020-07-19):
IC61仿真一个class AB输出运放,电流设计得比较小,主要是很
低频下运用。

运放相位裕度仿真时,相位在主极点之前就下降170度,然后
主极点之后,又上升回90度,很奇怪。

但运放其它功能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瞬态仿真接成跟随器也正常。

相位裕度仿真方式为LC滤波切断交流信号仿真,或STB仿真都差不多,仿真
其它运放也正常,所以可能不是仿真方法的问题。求问高手碰到过这类
问题没有。谢谢.

网友:
低频再仿真低一点,前面有一个高通点吧

网友A(2023-08-17):
题主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的运放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主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的运放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忘了,反正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