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realtime在cadence618.500.4无法启动

楼主(2020-07-19):
(图片)

网友A:
不是有提示吗?环境变量里加上。或者看看写错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提示吗?环境变量里加上。或者看看写错了没?

我加了,IC617就行IC618base也可以,到这个版本就不行了

网友(2021-03-22):
怎么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了,IC617就行IC618base也可以,到这个版本就不行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在线等

网友(2023-12-13):
应该是.cdsinit文件出问题了,建议检查一下